[求助] 求助:spectre中有没有类似Hspice的measure语句?

楼主(2011-08-23):
功能就是把测量结果记录到文本文档中去。

写批处理的时候有用

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得用ocean吧

网友:
似乎可以把“spectre”导出“。netlist”文件,就是“hspice”格式的。

网友:
可以吧仿真结果保存成csv文件

网友:
可以用spectremdl, 具体查看下spectremdl的manual。
类似于hspice, 在mdl文件中,写上要测量的数据表达式,然后运行。
例如,已有一个netlist叫test.scs, 一个spectremdl文件叫test.mdl,
那么在terminal中运行 spectremdl -batch test.mdl -design test.scs
这样就可以记录测量结果了。

网友:
可以先在spectre中把你想要的参数用计算器写出公式,跑出结果;在用ocean把其他corner打印出来,我这样做的,可以得到hspice下一样的结果。
我之前也是用hspice的,现在改用spectre,感觉都差不多,只是习惯就好。
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