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建单元库流程中extract BPV时p/g rail找不到,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23):
astro建单元库流程中,导入gds,smash, 描述端口“”
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cellName ’(
(powerPortName "Power")
(groundPortName "Ground")
)#f

然后再做extract BPV时报错:
ERROR: Cell only 0 p/g rail is found.
请教如何解决该问题?
仔细查看了前面步骤,没找到原因。
以为是版图问题,但我用工艺厂家的标准单元版图gds导入后,也报该错误。
晕死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PGrail本身没有顶到prboundry

网友:
标准单元建库啊,很难的,

要mark成std cells吧,

网友:
using cmd,
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cellName ’(
(powerPortName "Power")
(groundPortName "Ground")
)#f

for example,

dbSetCellPortTypes "test_marco" "ZCDD" '(
("VDD" "Power" )
("VSS" "Ground" )
) #f

Using "Scheme" mode to execute this command, or you’ll fail,
Once you don’t pass this step, you’re unable to do the BVP
(BOUNDERY, VIA, PIN)

the point would be...using the scheme mode, you may turn tcl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