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版图平移缓慢

楼主(2011-08-23):
在使用ic614时,进入版图编辑,只是virtuoso,没用XL和GXL,按键盘的4个方向键,版图pan的速度很慢,差不多要1、2秒才完成,Zoomin很大时也如此;但像其它的操作,比如全屏、缩小放大等视图操作很流畅。不同配置上的机器都如此,显卡驱动都没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应该是61软件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我出现这样的情况,先找网管看看,不行重启

楼主:
呵呵,重启也没用的。现在比较郁闷,只能不用平移,先zoomout,再zoomin到想要的地方

网友:
看着情况,貌似IC5141比较好~~

网友:
新版本的没有用过

网友:
IC 6.1 has this problem, (slow display and need more memory)

The other reason, your display data maybe too big.

Increase your system memory size might help.
The other way, try "top view" then "in-depth view",
Ctrl-f ---> move ---> Shft f
or
bind-key "e" --> choose stop-level 0 (equivlence to Ctrl f) --> 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 chaming_94566, I will take a report after experience!

网友:
最好能换一个615,速度提高很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显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615base从哪儿下的?论坛是好像只有hotfi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采用类似的变通方法,但一直没有能解决问题。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5141很多年了,经典的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网站可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