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我画的telescopic op-amp哪里错了

楼主(2011-08-23):
telescopic  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画的telescopic op-amp哪里错了,总感觉输入电压设置地不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源加的不对,差模电压源不接地,接在两个输入端,共模电压源正接两个输入,负接地;
共栅管的偏置电压需要单独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赐教,共栅管的偏置电压,由于本人用英文授课,不明白你指的是哪几个三级管

网友:
共栅管指cascode mos transist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两个管子还是共栅的那一个?

网友:
M3/M4/M5/M6都是共栅管。
M5/M6的bias电路你画的也没错,EE214 lecture中有类似的电路,
vin1和vin2的电压要设置正确,
vin1=vcm+vid/2
vin2=vcm-vid/2

网友:
这个电路结构上没什么问题 你的输入共模电平太小了 m10 会进入线性区的 尾电流也会随着变小;还有我怎么觉得你用m9和m13给共栅提供偏置很容易出问题啊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末学感激不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回复,其实我那两个输入电压是全差电压differential mode,不是共模common mode,我跑simulation (DC sweep)的时候,我的输出电压是常数,1.3v。电路图是我们教材上的,我看了伯克利分校的教材上也有,我只是具体地把它画出来,我simulate基本的全差电路图没问题,输入电压值设置的跟我这个电路图一样的。

网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7759[UR~CZ~QO7`5QCMN)7.jpg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正,我试一下,看可不可以。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这么明显的错误我居然没看出来,唉。

楼主:
这是我做出的图,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M10、M12栅悬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不起,悬空是指什么?是没接地吗? 电路图我做了simulation 没有错误,上面我有粘贴输出电压的图片。

网友:
你把M5 M6的管子G级偏置跟随在M13的漏极( M9的漏极)  你可以想一下  M5 6的栅极偏置来自M13 M9的漏极    而这个漏极电压未必便是你要给M5 6提供的直流Vb偏置   这会导致M56的gm和负载特性改变  从而影响整个电路的准确性    应当把尾电流源M10的偏置单独拿出     另:M5 6的偏置vb单独拿出
还有  你的电流镜也有问题  因为PTAT电流的产生很复杂(DOCTOR张说:这属于电源管理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M11 M12  用电流源代替   或者直接给M10提供一个合适的VB  但可能会导致二级效应的增强
这是我个人愚见  请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你的建议,我会试试你所建议的,我也是初学者,很多东西都不明白。

网友:
对了   M12的电流镜接法有问题  栅极浮空了!!!
M12的栅极和漏极应当短接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去求电流镜M11的电流吗?在不去看spice simulation的结果前提下,最主要的是不知道Vgs的值,电路图按btbtbt更改的图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