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Perl编程 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上面的题目,请高手解题,分别用 Tcl 编程Perl 编程,谢谢

网友:
给你答一道,
(2)TCL

proc changeFile {InFile} {
set chan [open $InFile r]
while {[gets $chan line]>=0} {
         if {[lindex $line 0] == "VIOLATED"} {
                 puts [lindex $line end]
         }
}
close $cha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不懂我是不是语气有啥问题,让你误解了

网友:
1)TCL

set src "*.tcl"

proc replace {src} {
        foreach f [glob nocomplain $src] {
                file copy $f $f.old
                set newf [open $f w+]
                set oldf [open $f.old r]
                while {![eof $oldf]} {
                        set line [gets $oldf]
                        puts $line
                        regsub -all "\/fs\/volume" $line "\/s3g\/project\/vol" newline
                        puts $newf $newline
                }
                close $newf
                close $oldf
        }
}

replace $src

网友:
1 use File::Copy;
  2
  3 @target = glob "*.tcl";
  4 foreach $f (@target) {
  5   my $newname = $f;
  6   $newname =~ s/\.tcl/\.old/;
  7   rename $f, $newname;
  8   open OLDFD, "<", $newname;
  9   open NEWFD, ">", $f;
10   foreach $line (<OLDFD>) {
11     printf $line;
12     $line =~ s/\/fs\/volume/\/s3g\/project\/vol/g;
13     printf NEWFD $line;
14   }
15   close OLDFD;
16   close NEWFD;
17 }

初学者,练练。

网友:
2)perl
1 open FD, "<", "timing.rpt";
  2 foreach (<FD>) {
  3   if (/^VIOLATED/) {
  4     printf $_;
  5   }
  6 }
  7 close FD;

网友:
第二题,perl
#!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open (RPT,"< timing.rpt") or die "Cann't open the file: $!";
       foreach (<RPT>) {
          if(/(net\w+)/) {
            print "$1\n";
          }
       }
      close RPT;
我仿真过的。

网友:
第一题:perl
#!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I = ".bak";
    while(<>) {
       s#/fs/volume#/s3g/project/vol#;
       print;
     }
文件从命令行输入用*.tcl匹配。
我是新手,程序效率不一定最高,但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