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如何制作尺寸可调的反向器的symbol

楼主(2011-08-23):
Cadence virtuso下,怎么建一个反相器,调用他的symbol可以显示出里面MOS管的尺寸,并且能够直接在最外面更改里面MOS管的尺寸?
我制作了一个,仿真时可以。但是用CDL提取网表要做LVS的时候发现不行,查了下才知道当初做symbol时没编辑这个INV的CDF。现在仿真都完了,要弄版图,要是一个个改工作量太大而且容易出错。求大侠告诉我如何弄,特别是CDF如何设置,麻烦详细一点,万分感谢啦!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子电路的参数传递
建议看manual

1.电路里的mos管输参数的时候要用参数
2.在symbol的属性里设置参数

网友(2012-04-08):
应该看哪一个manual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