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中用athena仿真GaN器件时无法初始化

楼主(2011-08-23):
如题,在用athena仿真GaN器件时,用init GaN时,软件提示:
ATHENA> init GaN
        errors detected in initialize  GaN command
                parameter GaN does not exist for this command
而athena中外延语句好像也只能用在硅上外延硅。
本人刚学silvaco,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athena仿真化合物半导体器件?

网友:
check the manual yourself first.

Athena is incapable for GaN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1-25):
Athena Chapter 6.2.9
User-defined Materials
User-defined materials can be specified by MATERIAL = <c>, where <c> could be a single word MATERIAL=OXIDE1 or any string in double quotes as MATERIAL=”MY INSULATOR”. The user-defined material with the names exactly corresponding to SILVACO standard material names are saved in SILVACO Structure Files as those standard materials and will be recognized as such by other tools, e.g. DEVEDIT and ATLAS. The following are the lists of those SILVACO standard materials that can be used in ATHENA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 Semiconductors: Diamond, AlP, AlSb, GaSb, GaP, InSb, InAs, ZnS, ZnSe, ZnTe, CdS, CdSe, CdTe, HgS, HgTe, PbSe, PbTe, SnTe, ScN, GaN, AlN, InN, BeTe, InGaP, GaSbP, GaSbAs, InAlAs, InAsP, GaAsP, HgCdTe, InGaAsP, AlGaAsP, AlGaAs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