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pectre下写完verilog a后,输什么命令才能生成symbol啊

楼主(2011-08-23):
以前没搞过,谁能告诉一声啊。。

网友:
和画原理图然后生成symbol的方法一样的吧

网友:
保存退出后会提示你生产symbol,然后就和电路图生产symbol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agree with you .

网友:
Import verilog-a code, or
new a veriloga view and then save it, a prompt of creating symbol will popup

网友(2012-05-12):
同意二楼的观点。应该和schematic产生symbol差不多吧。

网友:
都什么啊?
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写完后保存退出编辑,自动就会提醒问你是否做个symbol

网友:
编辑完保存,会有提示;
有问题会提示ERROR,否则会提示创建symbol

网友(2012-12-12):
symbol属性中的参数对应于veriloga中的parameter,怎么在CDF中设置

网友(2014-07-02):
奇怪,ZZ之后没有提示啊,ic61

网友(2014-12-08):
那如果保存verilog后没有create new symbol,之后怎么再去创建symbol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2016-03-29):
楼上太赞了,保存记得:wq,冒号很重要

网友:
18楼给的太赞了!

网友(2017-03-21):
symbol 跟 spectre 有什么区别呀 ?  可以解答一下么、

网友(2017-05-26):
回复 网友C:

   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仿真器,一个是图形

网友:
在文本模式下(:wq)就会提示你是否创建symbol了

网友(2018-12-05):
输完按esc退出,然后点冒号输入wq就行,:wq

网友(2020-03-15):
输入程序代码后按esc之后输入: wq之后,提示说prasing of veriloga file failed,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2022-09-13):
:wq  保存,或者CIW输入  editor = "g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