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8-23):
各位大侠好!

   我在前仿的时候通过testbench直接给做模块内部的memory灌数进去运行,因为生成的BIT文件有问题,所以想做后仿真!

  但是怎么在做后仿真的时候通过testbench向内部的memory数呢?前仿真的代码已经不能使用了啊,架构层次都没有了?

  谢谢各位帮忙哈!

楼主:
纠结好几天了,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顶顶

网友:
测试平台是可以复用的,如果是内部的RAM模块,前仿真是RTL代码,后仿真应该是网表,对于两者来说,接口上应该是不变的才是,否则你的验证环境就有问题,也许需要对RAM进行一层封装,把接口做统一,以便测试平台能够复用。

网友:
楼上的逻辑很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