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木有人跑数模混合?帮帮忙!spectreverilog 或者 ams

楼主(2011-08-24):
我装了 ic5141usr3 ldv51
模拟部分spectre跑,木有问题
数字部分verilogxl也木有问题
可是把数字模拟放一块,仿真器换成spectreverilog,导出来的网表,模拟器件都消失了~~~
vsource也是有问题,只好自己在input.scs里面添加

仿真器换成ams以后,就弹出小框框: Feature missing for AMS. check your path

ams designer是不是要另外安装?是不是ius?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端口定义了么?库定义了么?

网友(2017-09-06):
同样的问题,关注。。。

网友(2020-03-18):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