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环三阶delta sigma 调制器的传递函数如何推导

楼主(2011-08-24):
请教:单环三阶delta sigma 调制器的传递函数如何推导?结构见下图

楼主:
中间的3bits量化器怎么处理?

网友:
帮顶,刚开始研究SDM

网友:
应该和1bit是一样处理的吧

网友(2011-10-18):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说下推导传函时候量化器是如何处理的啊?有什么参考资料推荐下?谢谢啊~~

楼主:
等效为一个加法器 实现量化噪声和输入被量化信号相加就行了 你推推看

网友(2012-06-10):
加法器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2014-04-03):
我想问哈那些系数怎么根据性能要求来确定?

网友:
3bit和1bit一样处理, 看你要不要归一化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拜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