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rst encounter

楼主(2011-08-24):
12

12
在使用First encounter 自動繞線時
  使用place 功能 發現cell彼此有距離
是在轉lef設定有問題???
還是place功能有問題ㄋ???

网友:
有空隙不是问题,只要placement grid正确,标准单元摆放on grid就可以

网友:
只要grid正确,有空就加filler好了

网友:
checkFiller -reportMingap coresite 就行

主要是core site的 整数倍就行

可以放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  checkFiller -reportMingap coresite 這是在哪裡???
     怎找不到?????

网友:
checkFilller -reportGap 0.14 ,  比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
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网友:
j就是报告有多少为0.14um 间隙的地方,

check完了,看violation brow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