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比较信号为1GHz,能用运放作比较器吗?

楼主(2011-08-24):
用两级运放作比较器,能对将近1G Hz的信号作出正确的比较吗?不要加什么比较时钟哦。
求牛人指导!谢谢!

网友:
电压摆幅?最小精度?需不需要磁滞?
高速io输出很多用CML buffer,最简单的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迟滞,输入信号DC voltage是1.8v,摆幅0.4V
   你说的CML buffer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