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迁移率的值

楼主(2011-08-24):
我根据Allen 书上的公式算过  0.18um nmos的迁移率为2.14ua/v2        这个值怎么感觉都不对啊   可是我又找不到错在哪里了!  请教下  有知道大概值的么?谢谢1

网友:
公式和你调用的数据列一下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U0=4.342686E-02
    TOX=7.00E-09
    COX=Eox/tox       Eox=3.9E。   E。=8.854E-14
    Kn =U0*COX=2.14uA
   麻烦高手给指点下   或者知道Un的Up的   请告知。。。谢谢!

网友:
U0=4.342686E-02,“单位”去查一查书

网友:
不用纠结于这个参数了, totally usel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   那怎么确定尺寸   什么值是有用的呢?麻烦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