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芯片烧坏?

楼主(2011-08-24):
自己做的板子,用EP3C40F484 ,有时候上电会导致FPGA芯片烧掉?请大虾分析下,会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内核电压是用单独的一路12V转的,IO是另外一路3。3V

网友:
1.core和IO的电源不稳定
2.有些IO没有上拉或者下拉
3.ESD导致保护电路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