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导出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后版图与原理图如何对应

楼主(2011-08-24):
各位大侠,请教了。

      我最近在做数字的layout,利用encounter 做layout之后形成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后schematic和layout不能对应连接关系(同时打开schematic和layout,在layout中点亮一个PIN,同时在schematic中对应被点亮)。如何才能让原理图的连接关系对应到layout中。

     这样有助于在PIN脚较多时有对应的连接关系

楼主:
顶啊,找人回答

网友(2013-02-21):
楼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网友:
而且我用的是smic018的数字工艺哭,怎么导入到cadence中啊,我导入的方法有问题,显示结果不对。。请教了,多谢

网友(2019-12-25):
画模拟版图的时候遇到类似问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我模拟的版图器件与连线都失去了对应的器件名和线名。重新打开原理图,然后在菜单栏launch中点layout XL,选择打开已存在的layout,那个layout就又具有相应的连接关系了

网友(2024-02-23):
楼主请问如何从innovus中导出gds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