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HDL交通灯程序的多时钟错误,该怎么改啊

楼主(2011-08-24):
其中一个process如下,可不可以这样计数呀,就是不同的状态要延续不同的时间

process(clk,reset,call)
        begin
                if(reset='1')then
                        cur_st<=s0;
                else
                        if(cur_st=s0)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0=4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0<=0;
                                                else
                                                        count0<=count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if(cur_st=s1 or cur_st=s3)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1=24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1<=0;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if(cur_st=s2 or cur_st=s4)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2=9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2<=0;
                                                else
                                                        count2<=count2+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出现如下编译错误,求救啊!!!   怎么改呀???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21):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r_st.s4"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21):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r_st.s3"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21):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r_st.s2"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21):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r_st.s1"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1):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21):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ur_st.s0" because its behavior does not match any supported register model
Error (10822):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33):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Error (10822): HDL error at jiaotongdeng.vhd(44): couldn't implement registers for assignments on this clock edge
Info (10018): Can't recognize finite state machine "cur_st" because it has a complex reset state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8 errors, 6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14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Aug 24 15:50:17 2011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3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10 errors, 6 warnings

网友:
你弄个附件吧,这样不好看

网友:
FF的写法有固定格式:
if reset='0' then
...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

网友:
主要是楼主对状态机的设计理解得不够,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把状态转移和状态判断的处理弄错了。

网友:
process(clk,reset,call)
        begin
                if(reset='1') then
                        cur_st<=s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ur_st=s0)then
--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0=4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0<=0;
                                                else
                                                        count0<=count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if(cur_st=s1 or cur_st=s3)then
--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1=24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1<=0;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end if;
                                end if;
                        elsif(cur_st=s2 or cur_st=s4)then
--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all='0')then
                                                if(count2=9999)then
                                                        cur_st<=next_st;
                                                        count2<=0;
                                                else
                                                        count2<=count2+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样试试看吧
还有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状态机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一般 时序逻辑敏感列表中 不要出现组合逻辑信号,就是process(clk,reset)
最好只有这两个敏感信号,一个时钟,一个复位。一般一个进程最好执行一种操作,分为多个进程做~

网友(2011-10-04):
回复 楼主:

    话说俺没看附件,但是觉得时钟分频就没啥意思了。因为如果都在边沿的话,分频的时钟必然慢一拍。

网友:
    此为正解,VHDL程序很严格,最好遵循一定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