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校准问题

楼主(2011-08-24):
RC 振荡器一般都需要校准,ATmega手册上提到两次校准:
1. 出厂校准, 因为生产过程中工艺误差,造成实际频率与设计目标频率不一致,因此需要校准到与设计目标一致的频率
2. 当芯片应用环境改变,即温度电压改变时,用户需要自己校准到目标频率,
两种校准都是向校准寄存器(eeprom)写一个值来实现的,有两个问题比较迷惑:
1. 校准值是如何获取的?
2. 校准值是如何使振荡器稳定在一个频率的?
3. RC振荡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 精度,即频率随温度和电压的变化度,不明白如何通过写入“一个”校准值来使频率不随温度和电压变化?

特此请教大牛们!

网友:
校准似乎很难,总是有偏差的,振荡器从来就不准确,还有仿真中的收敛性问题,一不小心就不振荡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的问题还是自己回答吧--
1. 校准值是通过与一个标准时钟对比,调节校准参数,当与标准时钟相同时,得到校准值
2. 校准是通过调节电阻或电容或电流大小来调节因工艺制作过程中带来的频率不准,使频率达到标定值
3. 出厂时写入校准值补偿了因工艺过程带来的频率不准,工作过程中,随温度、电压变化,频率仍会变动,但已经很小,此时仍可以通过实时校准来达到更精准的频率
注: 所谓的frequency accuracy指的是 出厂时由于工艺原因,使众多个芯片频率与标定值不一致,因此需要出厂校准到标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