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sram核 如何后仿真?

楼主(2011-08-24):
带了一个sram核,它的。V文件达不到我需要的时钟频率,该怎么做后仿真呢?

网友:
反标SDF/SPEF可以改变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反标了的,用的SDF文件。
但是sram 的 .V 文件时钟周期最短只能给到3ns,而我是用的它的gds文件,速度要达到1.6ns,这个。V文件不能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