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调用 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写好 testbench后 ,综合 后 ,调用 runnnig rtl 级仿真,

modelsim能启动 ,但是 报下面的错误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work' at "work"

高手 帮一个忙!

网友:
在modelsim里敲:
vlib work
vmap work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 两个设置 ,一个 在options里面 指定 modelsim的路径
   一个 在 settings里面 指定你的testben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可能是哪的问题啊,以前调用的时候  ,modelsim会自动 建立work库的 ,后来装了一个新版本 ,出的问题

网友:
用一个EDA调用另一个EDA总是会悲剧的,
自己搞吧。

网友:
看来我不是最后一个这么干的。呵呵,quartus调用modelsim。

楼主,怎么使用modelsim仿真,建工程。。。也就几步而已。论坛里边大把大把的教程,随便一篇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直接用modelsi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