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做DFT时set_dft_signal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小弟初学DFT,想问下,set_dft_signal命令定义的ScanEnable是不是不用在后续定义为constant值了,而像dft_mode就需要定义为1?
对于用set_dft_signal定义的那些信号是不是都不用定义为constant了,工具会默认为这些set_dft_signal定义的信号在生成pattern时置为相关的值?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
constant好像也是通过set_dft_singal来定义的吧。。。
如果某个信号在整个scan测试时都为固定值那么就必须定义为 constant 。
而scanenable定义的是shift enable信号,在capture和shift时其值是不同的,肯定不能定义成constant了,不过其active值你也是要定义的。生成pattern时具体怎么控制其实也是你告诉工具的,比如scanenable对应的管脚在shift和load_unload中还是force了的。

楼主:
哦,明白了点,在实际项目时再做下实验吧,呵呵,谢谢你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联系方式不?QQ就行!!想请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