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k for help: set_clock_groups cmd

楼主(2011-08-24):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clock1 clock2 clock3}
是指三个clock是异步的吗,我感觉应该是false 的意思,可以timing violation 中报出他们之间的违反。
所以有点疑惑,请指教

网友:
set_clock_groups -async 就是异步时钟的意思,

即 set_false_path -from clock A to clock B  + -from B -to A

因为false path要2个方向都要写,比较麻烦, 不如-async来的简单

网友(2018-03-26):
这个问题解决啦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clock1} -group  {clock2} -group {clock3},这样才能表示clock1 clock2 clock3三个时钟为异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