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bit delta-sigma ADC

楼主(2011-08-25):
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的?介绍一下调制器结构、底噪如何考虑,谢谢啦

网友:
关键是考虑热噪声和干扰,量化噪声还好解决。

网友:
4th order single bit modulator with oversampling frequency 128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前仿真时能看到热噪声吗?只是根据公式计算电容值就可以了吗?干扰指的是什么,版图时需要考虑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阶稳定性问题怎么办?还有谐振的小系数也不容易电路实现啊

网友:
you can refer to ISSCC 1999
1.5V 1.0mW audio sigma delta modulator with 98dB dynamic range
author Abdulkerim L. Coban, Phillip E. Allen

4th order single bit mod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