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道数字逻辑的笔试题

楼主(2011-08-25):
用filp-flop和logic-gate设计一个1位加法器,输入carryin和current-stage,输出carryout和next-stage.

网友:
没说寄存器和门的数量或者总类,你看这样行不行:

module add1(clk,carryin,cstage,carryout,nstage);
input carryin;
input cstage;
input clk;
output carryout;
output nstage;
wire carryout;
wire nstage;
reg carryout_reg;
reg nstage_reg;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ase({carryin,cstage})
    2'b00: {carryout_reg,nstage_reg} <= 00;
    2'b01: {carryout_reg,nstage_reg} <= 01;
    2'b10: {carryout_reg,nstage_reg} <= 01;
    2'b11: {carryout_reg,nstage_reg} <= 10;
default:  {carryout_reg,nstage_reg} <= {carryout_reg,nstage_reg};
endcase
end
assign carryout = carryout_reg;
assign nstage = nstage_reg;
endmodule

附 quartus综合RTL

网友:
你这级别不至于问这个问题啊,难道是我想简单了,还是有坑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