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 16bit DAC输出64bit数据

楼主(2011-08-25):
通过FPGA 控制DAC5682Z (16bit), 计算得到的结果是64bit,怎样通过DAC输出? 看到一个例子是通过双数据率采样(DDR),将输入的64bit数据分成4个16-bit数据输入到DAC5682的D0--D15,这样输出的结果是16位的转换结果还是64位的结果/?

网友:
例子中的输出是4个16位的结果,至于这4个16位结果怎么组合就取决于源数据了,但不可能组合成一个64位的模拟结果,顶多到二十几位。
想有64bit精度的DAC输出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对结果加2^47后截取高16位进行ADC,模拟量用来控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