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lmore和arnoldi

楼主(2011-08-25):
这俩到底怎么读?比如第一个,是读唉欧某还是亿摩尔。。。。
一直不知道正确读法到底是什么,求指教。

网友A:
elmore 和aronidi 都是 place&route  算法 ,

是发明者的名字,  看看 EDA算法的书就知道了,

elmore 是preroute,
arornida 是postroute

楼主:
    谢楼上!
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念出来

网友B:
金山词霸上有
L more
阿诺尔迪

楼主:
金山词霸上有
L more
阿诺尔迪
引用 网友B:

楼主:
金山词霸上有
L more
阿诺尔迪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该更新金山词霸了,还是2006呢。。。。

网友(2013-10-25):
回复 网友A:
新手入门,能否推荐一两本介绍这两个算法的书?多谢!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A:
elmore 和aronidi 都是 place&route  算法 ,

是发明者的名字,  看看 EDA算法的书就知道了,

你好,能推荐一下EDA算法的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