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相同的Symbol和参数设置,但是仿真结果不同!

楼主(2011-08-25):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同一个Symbol不同的Shematic里面,即使参数设置一模一样,瞬态仿真结果却老是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我Symbol的输出是电流信号,一种结果是理论上正确的,而另一种结果却出现了电流振荡。请问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了,我使用的是Cadence514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网表导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两种symbol对应的网表肯定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好好比较了一下,除了有些节点的命名不同外,没有其他不同啊

网友:
重启下icfb再仿真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过好多次,还是有问题,不过还是多谢你的回答。

网友:
用的model,corner,温度什么的都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把tt修改为ff或者ss,温度修改为0°或者40°还是有问题。多谢回答。

网友(2016-10-17):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一下simulation下的netlist。仔细查看一下两个仿真的网表的区别。

网友:
初始条件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