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_drc出现下面的错误,请问ICC一般怎么修改呢?

楼主(2011-08-25):
Rule:       Met1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7 um              919 errors
Rule:        Met2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2 um              147 errors
Rule:        Met3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2 um               92 errors

我重新做route了几次,还是这个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verify_zrt_route结果中的total number of DRC是和verify_drc的那个一样的吗?是什么意思呀?

Total number of DRCs = 1066
Total number of antenna violations = 0
Total number of voltage-area violations = 0

楼主:
补充一下,我试过route_search_repair  -rerun_drc
结果显示
There are no open nets!

DRC-SUMMARY:

        @@@@@@@ TOTAL VIOLATIONS =       0 (0)
这不就是应该指已经修复好了吗?为什么我的verify的时候还是有错呢?

网友:
verify_zrt_route -->用Zroute的时候,用这个。
verify_route -->用classical router的时候,用这个。

route_search_repair  -rerun_drc -->Focous on 已知的DRC上面,修这些DRC,但是会不会引入新的DRC,不能确定。
你重新verify_route下,看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按理说route_search应该可以修改DRC错误,并且在执行之后显示的也是DRC为0,但很怪异的是verify_drc的时候还是有。
在执行route_search时,我看见前面有个warning说,zroute不建议使用classic的优化方法。我在想是不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DRC实际上没有被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zroute用在65nm以下的工艺,但是不是是说65nm以上的工艺不能用。新版本的ICC默认是Zrouter。
你看看是不是有High 的Local Conestion,是不是NDR Rule+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Zroute对于大于65nm工艺不如classic吗?
  NDR之对CLOCK使用过

网友:
啥版本的icc,

2010.03以后都是Zroute版本的, classic route版本几乎被淘汰了,

如果是zroute, 那么命令都是Z开头, 比如route_zrt_auto ,
verify_zrt_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C:

    09版本的。想问下verify_zrt_route和verify_drc分别显示的DRC错误有什么区别呢?我在做design的时候,第一个检查出来没错,但是第二个检查出来有错。。。。

网友:
很简单,

如果用 zroute 进行的design, 只能用 zroute系列命令来检查, verify_zrt_route 用的,

classic route的 只能用 classic 命令来检查,比如verify_route

混淆使用 ,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要看真的结果,请run calibre drc/lv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确实是这样的。但是verify_drc这个应该是Zroute和classic的route都可以用来检查drc的吧。只是verify_route和verify_zrt_route不一样吧

网友:
verify_drc 是调用hercules的runset来查, 很多false error,基本上不用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

网友:
如果verify_zroute 还是很多drc的话
就可能你DP的时候congestion多
所以才造成route后的drc过多, 一共几层layer?
Met1 一般不建议route,不行就要从floorplan重新做,降低overflow再route

网友(2012-03-08):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在ICC里面跑drc不怎么准啊,要在calibre里跑DRC,在ICC中place_opt时有的标准单元会靠在一起(上下相邻),在ICC跑DRC时不报错,但是在calibre里跑就会有DRC违例(好像是上下两个单元的阱的问题),

网友(2012-05-22):
回复 网友C:

    那我用09年的··有问题没有呢??????效果是否不行··我是0.18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帅哥:
     WARNING: Density rule was not supported if no HERCULES license.
Restart to run Hercules (-galaxy_dfy)   我这个警告没事吧!!!

Fatal error #450: Invalid command REMOVE_HIERARCHY in Galaxy DFY runset.(后面就出现这个了!!!)
没routed也可以随便verify_drc 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route_zrt_detail -incrmental true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