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R 会修复removal/recover吗?

楼主(2011-08-25):
求助
encounter PR 会修复removal/recover吗?
可以的话,如何设置?

网友:
同setup/hold一样,给clock就行

网友:
setAnalysisMode -clearXXX  不记得 了,可以查下,

网友(2013-10-1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陈版主在encounter和STA分析中都没有出现removal time和recovery time违例,但是在做后仿得时候就
报出有VIO,请问下这种情况要fix得话后端该如何处理?小弟现正遇到此问题,我把出错的path在soc和pt中报出
看了,都没有问题!很困惑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起来,同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不太了解,但是ICC有相应的选项,需要把选项(如下)打开,才会检查并修复removal recover。你找找看Encounter有没有相应的选项!
  set enable_recovery_removal_arcs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