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有关TCAD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在TCAD里面模拟一个二极管,如果想在dessis里面修改二极管的尺寸应该怎么修改?是不是在原来的
Electrode {
  { Name="P"    Voltage=0.0 }
  { Name="N"     Voltage=0.0   }
}
基础之上加AreaFactor
Electrode {
  { Name="P"    Voltage=0.0   AreaFactor=30}
  { Name="N"     Voltage=0.0  AreaFactor =30}
}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增大二极管的面积了?球高人指点~

本人是做ESD防护的,想模拟一个筘位二极管的I-V曲线,如下图所示电路图:
javascript:;
想求高人指点两个二极管的尺寸是否一致,本人仿真出的曲线是在两个二极管尺寸相同的情况下仿真的曲线如图:
javascript:;
这个曲线的回滞曲线应该怎么看?

横轴为电压,纵轴为电流

横轴为电压,纵轴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