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ISE-TCAD方面的一些关于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小弟用ISE-TCAD软件进行ESD仿真,出现了很多Newton不收敛的问题,提示用更小的timestep,但是我把timestep改小之后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尝试尽量减小minstep试试,这个最小步长对仿真时间不会有很大影响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网格划分和初始边界条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网格划分是不是越小越好呢?还是需要有什么具体的限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格划分取决于你要求的仿真精度和器件结构,该密的密该疏的疏,尽量减少单元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