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芯片反向设计、门阵列芯片替代设计项目

楼主(2011-08-25):
提供各类芯片反向、芯片电路提取和分析、版图提取和重绘、FPGA替代方案;掩膜芯片专业解密业务,如解密日立、三菱、NEC等全系列掩膜芯片(解密后的程序编译成二进制文件,烧录到匹配的FLASH芯片中即可替代原来芯片)
联系QQ:262533058  电话:13520795394

网友(2011-10-18):
这个业务不错!!

楼主:
顶起  不要沉了!

网友(2012-02-11):
这个虎气啊~~~

楼主(2012-05-11):
刷新盖楼。。。

楼主(2013-08-27):
克隆芯片(抄芯片)设计流程
◆ 腐蚀
-塑料封装外壳的腐蚀,可看到第一层金属层
     一般采用98%的硫酸加热蒸煮
-金属铝层的腐蚀,可看到多晶和有源区
     采用热磷酸
-有多层金属时,去除一层金属后需要用氢氟酸去二氧化硅
-去多晶硅,染色看显现 P阱和N阱
-其它细节处理,纵向结构解剖(SEM扫描电镜/TEM透射电镜或掺杂浓度曲线测试,一般需要IC解剖不作,都是标准工艺,分立器件一般需要做)
◆ 照相拼图
-每腐蚀一层,分区域照相
-每一层金属拼合图,每一层多晶拼合图,有源区拼合图
-把拼合图处理成软件可识别的图像文件
◆ 提取、整理电路
-数字电路需要归并同类图形,例如与非门、或非门、触发器等,同样的图形不要分析多次
-提出的电路用电路绘制软件绘出,按照易于理解的电路布置,使其他人员也能看出你提取电路的功能
-提取电路的速度完全由提图人员经验水平确定
-各组件连接起来,如果不整理电路是看不出各模块的连接及功能的
◆ 分析电路
-提取出的电路整理成电路图,并输入几何参数(MOS为宽长比)
-通过你的分析,电路功能明确,电路连接无误
◆ 仿真验证,电路调整
-对电路进行功能仿真验证
-模拟电路一般采用Hspice、Cadence等工具,小规模数字电路采用Cadence,Hsim等工具
-根据新的工艺调整电路
-调整后进行验证
◆ 版图绘制验证及后仿真
-根据新的工艺文件绘制版图
-版图DRC、LVS,寄生参数提取(Dracula,Assura,Calibre等工具)
-提取的网表作仿真验证,并与前仿结果对比
-版图导出GDS文件,Tape out

楼主:
芯片反向◆门阵列芯片设计◆MASKROM单片机专业解密!
专业提供挖掘机电脑板、工业线路板、PLC电路板、纺织机械电脑板、伺服电机控制板等各类板卡芯片反向设计(抄芯片),根据客户要求可更改芯片封装类型、增减芯片功能,流片后与原母片一致;同时可针对各类MaskROM芯片(掩膜类型)专业解密,MaskROM类型芯片品牌涵盖日立、NEC、三菱、瑞萨、NXP、MOTO、Atmel 等厂家,可以说目前市场上能够确定为MaskROM类型的我们均有解密方案。周期短,解密成功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电路不是一般的累N年前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