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Cadence和ic5141后,做仿真时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
像是model的问题
你可以把model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下model library有没有正确加载

网友:
像是model的问题,重新加载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底怎样才算是正确加载呢?有正确的加载步骤吗?

网友:
你用的是tsmc的rf18库,它这个库的电感在你的spectre版本下有问题
如果你不用电感的话,把spiral_sym_ct_40K这个scs屏蔽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没错,我用的就是那个库,如果要用那个电感的话是不是要升级spectre的版本呢?

网友:
tanguaner说得对,你用不着就把它屏蔽掉,直接删也行。
想用的话,就上mmsim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model的问题!

网友(2012-08-11):
有可能是spectre版本过低,你试试把报错的附近的“空行“删掉,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