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信号在一个模块里既作时钟线又作数据

楼主(2011-08-25):
我想请问一个信号在一个模块里既作时钟线又作数据线,能行吗?一个做IC的人给我讲过,一个信号在一个模块里不能既做时钟线又做信号线,他说这是禁止的。但我又看到网上I2C的从机例子中,只有两根线,SDA,SCL,在处理过程中则把SDA,SCL既作了时钟线,又作了数据线。
always @(posedge scl)
  sr<={sr[6:0],sda}; //移位寄存

always @(negedge sda)
if(scl)
  start<=1'b1;//判断起始条件
else
  start<=1'b0;

在第一个always里sda作的是数据线吧,第二个always里又充当的时钟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求解。。。。。。。。。。

网友:
第二个不是做时钟线,只是把SDA作触发事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使用不叫时钟?那什么叫时钟?我不太懂。那个SCL不是也一样吗?

网友:
你要理解,时钟之所以为时钟,是以其精准和稳定为基础的。一般来说,SDA信号可能会有毛刺,作为时钟不符合“同步时序设计原则”,你可以参考叫做《优秀设计十条戒律》这个Coding Style文档。对于I2C接口,一般由频率高出很多的系统时钟作为时钟,通过检测信号的沿或电平的变化来完成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可以把你说的那个《优秀设计十条戒律》发份给我吗?我的邮箱yangxiaohua_09@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了哈,我下载到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