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m序列

楼主(2011-08-25):
请问什么是最小m序列?它的特性方程式什么?有什么教材或资料是关于最小m序列的么?

网友(2011-10-10):
为什么要找最小的M序列,一般都会寻找最长的,因为最长的是无序随机序列

网友:
对啊,m序列算是伪随机序列,周期越长越好的。关于这方面内容樊昌信的《通信原理》里面讲过。还有就是Proakis的《数字通信》里面也有相关的内容。

网友(2012-01-08):
樊昌信的《通信原理》里面好像对m和M序列进行了区分,二者不是等同的。

网友(2012-02-16):
找“随机序列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