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分析一阶二阶sigma-delta最后的频谱图

楼主(2011-08-25):
用matlab完成simulink仿真,得出sigma-delta  ADC的输出信号频谱,输入用的正弦信号
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有问题

二阶
对输出波形做DFT

楼主:
顶下,希望能有点拨下,一通百通

网友:
呵呵 你采样频率多高啊?输出波形频谱没有看到二阶noise shape的效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不好意思 你已经加了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阶我用的500HZ的正弦信号;二阶用的1MHZ ,加了降采样和滤波器,经过FFT得出的波形,看不出有整形的效果,是不是别的变换?

网友:
信号频率没设在bin上

网友(2013-11-22):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在sdtoolbox中注释等也看到bin,bins.等等,不理解bin什么意思,可以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C:

    举个例子,采样频率100Hz,采样点100,(世纪情况应该是2^n),那么100Hz/100=1,也就是说分辨率是1Hz,1hz就代表一个bin,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