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比较器的精度(增益)和速度?

楼主(2011-08-25):
菜鸟问题:一个简单的两级开环比较器,设计时候应该如何提高其精度和速度呢?
我看了allen的书,但还是有点模糊。
比较器的精度速度和这个两级运放(如果把它看做运放的话)的小信号增益和小信号带宽有何关系?我设计时候是否也要像设计运放那样仿真它的小信号增益和小信号带宽并且要达到一定的数值?
还有比较器的增益应该如何仿真呢?我觉得应该不能像运放那样仿吧

网友A:
减小电流 减小输入级过驱动电压  增大管子长度 等等  不知你对延时要求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速度是越小越好,但是对这个指标的要求需要从上层系统中推导出来,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如何确定出比较器的精度和延时的指标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ere is a trade-off between gain and speed.  SR, large BW

网友:
不是很懂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不是逻辑电平吗,一般都会用到正反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环的比较器 不需要任何反馈  也不需要考虑pm 逻辑电平可以通过再加一级反相器来驱动大电容

网友D(2016-06-02):
比较器后加反相器是用做驱动?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

网友E(2022-06-20):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流 减小输入级过驱动电压  增大管子长度 等等  不知你对延时要求是多少 ...

您说的这些方式不都是减小增益吗,这样输入最小电压差值不是增大了吗,这样是提高精度吗?这不是减小精度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后加反相器是用做驱动?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

比较器一般是开环大信号应用,输出加一级反相器可以驱动大电容,并提高output swing。

在翻转点附近,可以看作小信号应用,反相器可以看作一级push-pull放大器,提供小信号增益,提高比较器分辨率。

网友:
比较器精度取决于最小输入电压Vin_min,Vin_min=(VOH-VOL)/Av0。VOH-VOL代表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最小压差。增益Av0越大,比较器精度就越高。比较器的速度取决于传输延迟时间tp,tp越小,速度越高。tp=tc*ln(2k/(2k-1)),tc是时间常数,tc=1/(2*pi*f0),f0就是-3dB带宽。对于两级开环运放,存在两个极点,较小的极点决定了-3dB带宽。对于两级开环运放,可以把正负输入给相同的直流电压,然后在正端加1V的AC源,仿真看输出的AC电压从而得到增益。

网友F(2023-10-25):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这些方式不都是减小增益吗,这样输入最小电压差值不是增大了吗,这样是提高精度吗?这不是减小精度 ...

你理解有些问题,把跨导和直流增益搞混了。对OTA来说,直流增益和输入级栅长成正比,和过驱动电压成反比,再加强下基础,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理解有些问题,把跨导和直流增益搞混了。对OTA来说,直流增益和输入级栅长成正比,和过驱动电压成反比 ...

多谢指教,我当时确实把这个增益想成了交流增益。

网友(2024-06-30):
感觉看你是哪种比较器了

网友(2024-08-22):
感谢楼主,学习了,比较器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