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传统带隙中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请教各位大牛:
       我正在研究带隙,就是拉扎维书上在运放的输出端产生带隙基准的那种结构,我想求教运放在设计中都需要注意什么。先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个人经验
1. 失调。失调是决定基准精度的最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虽然能够通过设计减小失调,但是失调是制程决定的。很多时候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减小失调
2. 功耗。功耗是个硬性指标,很多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
3. PSRR,噪声。这些往往也是使用环境决定,也没有很多商量的余地
4. 增益,带宽。这两个参数的设计比较灵活,只要满足功耗,PSRR,噪声,可以自由发挥。当然这些参数之间是折中的关系

网友:
能贴歌图吗

网友:
运放要高增益,低失调,稳定,低功耗;
一般用单级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High PSRR, low quiscent current

网友:
高增益 高psrr 低失调 低功耗

网友:
high gain, high PSRR, low mismatch, low quiescent current

网友:
要看spe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讲的这么详细,我再想问一下,带隙中的运放的宽长比有什么要求吗?比方0.35的工艺,一般W,L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网友:
宽度是根据电性需要计算出来的
长度考虑两个方面
1. 电性的需要,一般在模拟设计的时候,为了提高mos管的ro,长度会比最小长度大一些,其实这个你可以仿真Length~ro的曲线,选择合适的length
2. 减小失调的需要,一般来说,mos管面积越大,失调越小,如果你有monte-carlo model的话,可以通过monte-carlo仿真得到合适的值
当然,length的增大带来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电路面积的增大,同时还会影响带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