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光耦芯片TLP521-4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是这样的,我想问问这个光耦芯片主要是起什么作用,我们老师在51单片机里驱动了它,我想问问,他在里面有什么作用,如果编程要怎么来编写,请教一下大家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是如何使用的,芯片主要有隔离、导通的作用。

网友:
你可以想象一下,输入两个管脚加上电压,驱动发光二极管,然后另一端感光导通。这样的话,信号只能单向导通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