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df文件中 负沿时 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用PT写sdf时不加 -no_negative_delays 则写出的sdf文件会含有负延时值,(如果加上该选项所有负值都会用0代替)。

对于setup或者hold中出现 negative check我还是能理解,但是对于 INTERCONNECT 的延时中也出现负值这个我就想不明白了,恳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xtalk的影响

楼主:
多谢陈老大的回复,小弟比较认同是cross-talk造成,我在pt里面报了一下条线的net delay 也是负的。
不知道PT里面有没有办法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到xtalk具体是如何影响的呢?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引入负延迟的情形是: input transition 很大,而output transition很小。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crosstalk可查看XTALK是如何影响延迟的。

楼主:
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crosstalk报了一下 ,但报告说 :
no crosstalk information for this net
number of agressors : 0

用report_noise_calculation 报也是一样,Aggressors 为0

另外,在report timing时把-tran加上后,看到这个net两端的transition值也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个现象,这个信号输出到了两个地方,这两条 net 的延时都是负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可以看到这个负延时产生的原因。烦劳各位大侠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贴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
我本次跑的corner是minl(1.1V -40度),但是mtcoms只有wc(1.0V 125度)的库,所以虽然分析的是minl corner的时序,但是mtcmos读入的却是wc的library,于是他们相连的地方由于电压转换的影响出现了负延时。

网友(2014-02-20):
大牛们很给力 ,学习了

网友(2015-02-11):
sdf中负延时的问题,加上-no_negative_delays选项则写出的sdf文件中的负延时都会用0代替,这对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2017-03-09):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会导致setup变紧张,hold变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别人博客的一片文章:http://www.cnblogs.com/-9-8/p/4635941.html文中提到这是crosstalk(串扰)和noise引起的,比如两根线同时上升沿,由于耦合电感的存在,那么上升较快的那根线就会去拉上升慢的线,导致这根线快速上升,这就有可能造成负延时。个人的理解是导致这个线的transition time变短,提前上升到VOH(高点平门限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博客的一篇文章
   http://www.cnblogs.com/-9-8/p/4635941.html
个人理解是由于cross talk(串扰)和noise导致线路在destination端的transition time变短,提前上升到高电平(上升沿情况),这样延时就是负值

楼主(2018-08-28):
回复 网友B:
仿真变得更悲观,实际timing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后仿可能会fail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tup的约束变得更加严苛可以理解,请问怎么理解hold变得乐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