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 utilization在place之后变小了

楼主(2011-08-26):
这是place之前利用create_fp_placement之后的utilization
Chip Utilization:
    Total Std Cell Area:           14645.17
    Core Size:     width 304.52, height 151.29; area 41576.12
    Chip Size:     width 310.52, height 157.29; area 48841.69
    Std cells utilization:         35.22%
    Number of Cell Rows:            37

这是place之后的utilization
Chip Utilization:
    Total Std Cell Area:           14521.26
    Core Size:     width 304.52, height 151.29; area 41576.12
    Chip Size:     width 310.52, height 157.29; area 48841.69
    Std cells utilization:         34.93%
    Number of Cell Rows:            37

为什么place之后的std cell 面积减小了呢?我知道基于timing的place的目的是将单元摆放在尽可能少的位置,但是我使用了place_opt -area_recovery命令呀。这个怎么会小这么多呢?

楼主:
因为之前做完在Calibre下有如下报错,所以就想把core的utilization做高一些。在floorplan的时候设置的core utilization为50%,但是在place之后就自动变为了34%,请问难道这个还可以改变吗?
Space between SNs is 0.3

网友:
被优化了
你的Total Std Cell Area太小,根本代表不了什么。随便玩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place之后由于做了buffer tree,std cell肯定是增多的,那面积肯定也要相应增大呀。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多做做,就习惯了,

area-recovery 是会减小面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DC综合的时候,可能觉得constraint设得比较紧,所以会用比较大的cell去优化,出来cell的面积会比较大,但是等到place的时候发现timing不是那么难做,就会把满足timing 那些path上面比较大的cell换成小驱动的cell,这样一opt下来,面积小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加的那些high fanout的buffer tree,未必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哟西,原来如此,这位仁兄解释得令人信服口服啊。太感谢你了。哎·~~DC的transition,fanout,capacitance这些约束值确实好考经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结合下面这位兄弟的解释,我就看懂你这句话的意思了~~~原来如此。那如果我想通过提高core utilization来解决SN的spacing问题是不是就只有把core的面积搞小搞小,一直搞小呢

网友:
SN spacing 问题和core utilization 没啥关系,

utilization 变的太大 会unroutable的,

你最好找个人教下backend flow ,这样问问题学的很慢的,
最好有个初步的感觉, 否则问题很多都是随机的,  没啥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没insert filler cell就去calibre 做DRC check了?不然一般情况下SN是没啥问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insert_stdcell_filler  insert_metal_filler 都做了。还是要报SN和SP的错误。因为没有使用pad,所以就没insert_pad_filler了。请问还有其他什么filler要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