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晶振的参数L 、C怎么求呢?

楼主(2011-08-26):
晶振参数

晶振参数

这些参数中既没有L 也没有C,该怎么确定这两个参数呢,应该是哪个参数中隐含了吧,哪位大虾指导一下我,非常感谢

楼主:
我看到很多晶振参数中电容比都是450,就用这个值来定C1可以吗,对晶振性能的影响大吗?

网友:
跟厂家联系下

网友(2011-09-25):
并连谐振模式,保证负载电容与SPEC标识的一致就行,要充分考虑芯片引脚的对地电容,PCB走线容抗

网友:
这个32K的你去网上找吧,反正模型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