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这两个DRC结果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08-26):
Space between SNs is 0.3

Space between 1.2V NWs at same potential is 0.60um

网友:
filler 没加
造成 SN/NW spacing erro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C中添加filler,就是使用命令insert filler吧,这个我执行过的呀。还有就是还会报density的错误,但我也insert了metal的呀。请问ICC是不是在插入这些的时候有可能插不准确呢?

网友:
有 可能没插好, 很正常,比如一些地方有placement blockage ,

如果不多 就calibre里面改下就好了,

density 修不完很正常, waive或者再加些,用calib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calibre可以做修复。我一直理解为他只能差错。。。。。非常感谢。calibre没有student guide,看来只有看user guide了。

网友:
SN 不知道是啥东西,
space between 1.2V NWs at same potential is 0.60um 是说你的等电位的NWELL如果不打算拼到一起的话,他们之间的最小距离应该大于0.6um. 数字电路里面一般NWELL都是等电位的,所以一个解决办法是直接加一块大的NWELL把一行NWELL全包起来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两个NWELL虽然电源相同,但是为了隔绝噪音而必须分开的话,就应该相互离得远些。我不清楚你用的什么制成工艺,但是0.6微米不大,相信是最低要求。如果你还有空间,就把两个NWELL分的远些,比较好。否则可能会有噪音问题,latch-up问题,等等。还有可能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甚至上电后被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分开就在加接地环

网友:
SN 就是 SMIC 的 selected N+ , 即N+注入,做N管的必备,

TSMC叫NP ,

网友:
FILLER 先插入大的 然后再插入小的。。。 估计你的FILLER 插的不够。。。 而且 如果是纯数字的 个人觉得 没必要分开N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