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 Class AB 運放增益為何

楼主(2011-08-26):
Dear all~
此 class AB opa的增益怎麼算
不知道 M15~M18要怎麼考慮
望眾家高手解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M15~M18是浮动电流源,计算增益时不考虑,增益比class A的两级运放大一倍吧。

网友:
结构不完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浮动电流源哦?

    如果分析小信号的话,d从river那两个管子栅极看进去等效阻抗很小很小,可以认为是短路;所以第一级增益跟正常cascade结构一样。

网友:
这个结构挺常用的

网友(2011-10-05):
这个电路应该有miller compensation和共模反馈吧,低频增益为(gm1+gm3)[(gm9ro9ro7)||(gm11ro11ro13)]
M15~M18对交流信号而言相当与短路,只提供输出级的偏置点

网友:
从那里看进去的阻抗很大因为浮动电流源那两个管子形成了一个环路,所以不能简单的视为一个1/gm
很多人的书都有讲这个东西的
在K.martin的书上面定义为浮动电流源
在sansen的书上面,我觉得这个可以定义成自举
在有的书上面把这个定义成feed forward bias outputstage

网友:
国内很多称之为浮动电压源,严格来说,是不正确的,paper上一般都是叫classAB control,千万不要按电压源来理解,开始会误解,你可以理解给shield,这个应该最准确

网友(2011-12-10):
正好在看,学习一下。请问一下,这个class ab仿真开环增益该怎么仿呢,按普通的接法,输出推挽直接就线性区了。。而且这放大器工作时输出管不在饱和区,静态时应该算啥状态呢

网友(2012-06-26):
缺少共模反馈

网友:
应该与一般的class A output stage相似,仍然是Pass T gm,只是这次gm是两边gm之和

网友:
     那两个点之间的阻抗当然很小了,把那块电路提出来推导一下就是了

网友:
计算公式不变 ,

网友:
这个结构叫跨导线性环,中间那几个管子是稳定输出gm用的

网友:
T1/T3 同相  T2/T4 同相 达到Class AB的效果
至于输出电阻计算,楼上的有算出来,跟一般Cascode的差不多量级
主要目的还是做class A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一级的增益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