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侠们指点StarRC提参遇见问题!!!!

楼主(2011-08-26):
运行时出现错误如下:

......................
Translate DB:
ERROR: starxtract
ERROR:Encountered polygon with negative width or height: (0 290215),(660000  218215)。
.......................

这是什么错误?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change another version, 这个问题我在2010.06 碰到过,

换了个其他版本就好了,很奇怪,是啥工艺的, 带pad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带pad的smic,是只要比2010.6版本高就可以吗?多谢!

网友:
是的,换个低版本也行

我在smic18和 tsmc65 都碰过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