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中输出管脚抖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26):
小弟在DFT测试中,发现输出管脚的电平在每个周期内都有多次的抖动,抖动幅度很大,望各位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
能否将问题详细说明一下?环境怎么样?测试项目是什么

楼主(2011-09-28):
测试项目 mbist ,  debug打开,    对一片中测时mbist未通过的电路进行失效分析,这片电路在中测时除mbist失效外,scan、chain test、边界扫描都通过测试。 对该电路进行mbist成测, 在输出失效数据地址信息时,fail信号应该一直保持为高, 但是测试中发现fail信号在输出失效信息的过程中不断抖动,导致无法确定测试中每个fail点的起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