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各种时序计算问题

楼主(2011-08-26):
电路图

电路图

时序约束

时序约束

请教下:根据时序描述中的说明,怎么得到下面的TCL约束文件(不清楚红色部分怎么得来的),麻烦各位大牛指点下,谢谢。。。
create_clock -period 3 [get_ports clk]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max 0.7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latency -max 0.3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15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12 [get_clocks clk]

set_input_delay -max  0.45 -clock clk [get_ports data*]
set_input_delay -max  0.4 -clock clk [get_ports sel]

set_output_delay -max  0.5 -clock clk [get_ports out1]
set_output_delay -max 2.04  -clock clk [get_ports out2]
set_output_delay -max  0.4 -clock clk [get_ports out3]

set_input_delay -max 0.3 -clock clk [get_ports Cin*]
set_output_delay -max 0.1 -clock clk [get_ports Cout]

楼主:
时序的问题不怎么懂,麻烦各位尽量讲得仔细点,谢谢啊。。。

网友:
同求解答。红色部分的那些数字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15 [get_clocks clk]
0.3×2 + 0.4(jitter) + 0.5(margin)

网友:
inputdelay outputdelay自己看文档的定义吧

网友:
set_input_delay -max 0.3 -clock clk [get_ports Cin*]
set_output_delay -max 0.1 -clock clk [get_ports Cout]

只要保证两者的和为0.4即可(3-2.45(delay) - 0.15(uncertainty ))

网友(2014-04-01):
回复 1# hxfwdzx 您好,我看您发了一个帖子:

”synopsys库文件功耗自己手算问题“

您后来是怎么算的,我最近也想自己算,很急,方便联系我吗?请教下

qq:251269939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is dominate by the design spec. That is the clock source duty cycle distortion.
input and output delay is dominate by the previous block and next block input/output bud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