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救(急):ADF4106 锁相环

楼主(2011-08-26):
我现在在调试一块锁相环的板子,有两个问题十分奇怪,还请大家帮忙。
    板子是利用ADF4106和Ros615的VCO产生585M的本振信号,参考频率10M是外接信号源的,一路通过MAR-1sm放大直接输出,一路放大后进入锁相环。
    问题是:
    一. 在锁相环频率锁定后,不能把放大的参考源连接到SMA头上,只要一连上,VCO就工作在最高频率上;我实在想不通,这两个地方怎么会有这种关联;(后来我在输出放大的参考源信号的连线增加一个到低的电容,就可以工作,但现在又不行了!!!)
    二. 10MHZ参考信号再经过MAR-1SM的后在10.350M和9.650M的频率有两个杂散。我的鉴相频率是5M啊。
      还请帮帮忙。

网友:
先说第一个问题:
PLL失锁原因可能是参考信号功率不够造成;
第二个问题:
350KHz的调制上去的,检测具体电路里哪里会有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