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不实用!!!

楼主(2011-08-27):
我现在一直有个NIOSII软核不实用的念头,觉得用nios这就失去了FPGA的并行性,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因为一个NIOS软核要占据1000多个门的资源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太浪费FPGA的资源了呢? 因此我觉得FPGA+ARM或者FPGA+MCU要比单纯的FPGA成本上要低些吧?
  不知道我的想法正确不?
  大家谁可以说一下两种的优缺点呢?

网友:
nios 在告诉通信电路中还是比较有用的

告诉电路中,时钟速率会很高(100M等),此时ARM的话我觉得应该不好。如果用nios至少能够复用到FPGA中的锁相环等资源,时钟同步方面也是比较好的。

网友(2013-10-06):
cpu本来就不是并行的逻辑,单片机一个几十块(stmxx),你说那个贵?

网友:
如果pcb对小型化有要求,软核就有用了

网友:
NIOS只做控制倒是方便啊,就是太占资源啊……

网友:
有时候需要双核,还有一些特定自定义接口,我研究生老师反正很喜欢用nios做项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希望以后可以有低成本的嵌入式硬核处理器在fpga中,这样就不用考虑性能和接口逻辑了!

网友:
NIOS主要是比较灵活一点,好像用户可以自己扩展指令的,不过开销比较大,也不能达到很高的性能。硬核的话,性能可以做的好,不过灵活性差一点。对于低端的FPGA(没嵌入硬核),用NIOS来玩玩也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玩玩,没必要全部精力都放上面,以后集成硬核,比如arm,是趋势

网友:
上面一位朋友说得不错,如果客户对PCB有小型化的硬性要求,不能再添加其它处理器,就只有在FPGA上跑微核了,但是,除非在成本上规定必须用那些低端系列的FPGA,否则我更愿意用再带ARM、PPC硬核的FPGA。
毕竟ARM和PPC比NIOS性能好很多倍。

网友: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设计挺方便的,要看应用场合,一般都是用来给大学生练练手,了解理解FPGA用的。呵呵,个人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研究带内核的ARM

网友(2013-11-13):
感觉nios主要还是用来做验证了,灵活性比较高,真要做产品还是得fpga+mcu的组合吧

网友:
没学过NIOS,不过我感觉是不是使用软核的话,即使是形成产品了,后面也可以通过修改软件修改功能?而如果使用FPGA形成产品之后不行?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主要是用于都成本不太敏感,要求设计的集成度高,有些定制功能的场合还是很合适的。

网友: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

网友:
同意,注意FPGA基础学习,兼顾硬核开发

网友:
NIOS is the best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