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DFM rule是LEF格式的吗?

楼主(2011-08-27):
是和其他Design rule一样描述在LEF techfile里吗?  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吧!

网友:
理论上说,DFM rule应该全部包含在LEF中,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般做不到,所以最根本的还是calibre rule

楼主:
谢谢陈老大。 您的意思是说LEF中包含了一部分的DFM rule吗? 还是根本一点都没有呢?很好奇, 作不到的原因是? 能麻烦您给说说吗?

如果都丢给Calibre去检查不太实际啊, 这就好比不给PnR 任何 Design rule 约束, 任其走线, Calibre还不得报错报到崩溃啊, 呵呵。

网友:
fab 喜欢加密, DFMXXX calibre runset都是一部分加密的, 只有calibre知道是啥,

DFM 体现在LEF 里面的例子比如  DFM via,比如PBD , FBD via, double via 等
不是所有DFM rule都能写进lef, ICC tf的,

网友(2014-07-20):
好高端的呢样子

网友:
没啥意思,到现在都没有dfm check打开过, calibre,  打开了也没时间去waive那些错